请教关于绕线问题

楼主(2012-05-29):
    想问下大家在绕线的时候加上了pin脚里的线头和via孔里面的长度了不?对这个有点模糊,到底要不要加上,是怎么加的?

网友A:
    绕线时,如果是BGA、或者接插件看能否找到它的pin delay,如果有就加,没有就算了,至于你说的那个就不用考虑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时,如果是BGA、或者接插件看能否找到它的pin delay,如果有就加,没有就算了,至于你说的那个就不用考 ...

    pin delay在哪找的呢,为什么会有的有有的没有呢?

网友B:
    应该不用加上吧,pin和via有自己的模型。最终出来的PCB传输线到入焊盘为止,二焊盘又是另外一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用加上吧,pin和via有自己的模型。最终出来的PCB传输线到入焊盘为止,二焊盘又是另外一部分了。

    以前那个公司我们也是不加的,新到的这个公司他们是要加上,所以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