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走线才美观?

楼主(2012-05-29):
在走线过程中碰到一个问题:在AA模式下走线发现线不够直,AD模式下走线时走不出自己想要的效果?我不知哪种情况要在AO模式下走线?

网友:
我一般走线都在AD模式下走的
不知道高手们在什么模式下走线。。

网友:
一般是AD模式下走线吧,除非特殊线有要求就走AA模式

网友:
AO走线一般极其少用,因为是90度角,AA走线会比较不美观,一般都是用AD走线,走线实在走不过的可以考虑AA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