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16.2中如何设置花焊盘的连接线宽

楼主(2012-05-29):
目前的状况是默认的花焊盘连接线宽是3mil,与规则管理器中设置的最小线宽是一样的,请教如何单独设置铺通的时候生成的花焊盘的连接线宽,多谢。

网友A:
负片由flash决定,正片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由flash决定,正片如下图

多谢 wwddss_1976 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