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点亮一个网络的时候,其他网络看不到网络名了

楼主(2012-05-29):
请教,为什么点亮一个网络的时候,其他网络看不到网络名了?大虾们指导一下

楼主:
还有,plane 层为什么没有反焊盘和花焊盘?哪里设置的问题么

网友:
关于高亮网络其余网络的可见度可在图中红圈内的滑动条设置。

网友:
至于在Plane层里面没有花盘连接的原因有可能是你的规则设置中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里面的设置选择了Direct Connect。

网友:
按住CTRL+鼠标左键高亮可以看到

这样也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