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022补丁问题

楼主(2012-05-30):
cadence16.5 022补丁想问下大家打完22补丁后都可以正常使用吗,我打完补丁后,CIS的view点一下就卡死,然后PCB editor打开的时候直接就卡死,我想知道是补丁的问题,还是我装的时候有问题,反正是我第一次装的时候没装好出现这样的现在,卸载重装后就这样了

网友A:
打完补丁后才能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完补丁后才能破解。

已经破解完了,就是打完补丁再破解的,然后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打上022补丁后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打完22的补丁后CIS不能编辑了,只能看,说找不到license···········,后又说只能开少于60个元件或少于75条net的原理图············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一般安装补丁,都是先把原来的软件卸载掉,然后重新安装软件,再打新的补丁,再PJ。这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破解完了,就是打完补丁再破解的,然后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打上022补丁后能否正常使用 ...

必须是在没有破解的情况下打补丁才能正常破解
你可以用pukby单独处理补丁文件,然后再覆盖进去也行,这样更快也更方便

网友:
楼主 给个22的补丁链接 灰常感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2-07-02):
不是说已经到24了吗?我还没 补呢。

网友:
24的确已经出来了,我就是用的24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在没有破解的情况下打补丁才能正常破解
你可以用pukby单独处理补丁文件,然后再覆盖进去也行,这 ...

“pukby单独处理补丁文件”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ukby单独处理补丁文件”具体怎么操作呢?

你可以把补丁文件安装到一个空目录,用pubkey独立处理后覆盖回来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补丁文件安装到一个空目录,用pubkey独立处理后覆盖回来即可

"覆盖原来的",意思是处理后直接考到SPB_16.5安装目录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覆盖原来的",意思是处理后直接考到SPB_16.5安装目录里?

    是啊!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补丁文件安装到一个空目录,用pubkey独立处理后覆盖回来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