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中如何全部选中某个网络的走线??

楼主(2012-05-30):
请问各位:

protel dxp 中如何全部选中某1个网络的走线??

网友A:
晕,按住CTRL在左键单击要选中的网络名,或者用find similar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按住CTRL在左键单击要选中的网络名,或者用find similar功能

 谢谢,刚折腾dxp没多久,很多功能都不知道。以前是用pads的

网友:
shift+s
然后ctr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