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I热插拔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小弟在热插拔DVI(显示器那头)的时候,一缕火光划过,然后DVI就没显示了,经过检查之后确定显示器,DVI线缆都是好的,而且示波器测得显卡的四对差分信号也有数据输出,DDC通道也有数据传输,此时HPD信号只有1.2V左右
        请问这个故障最可能出在哪啊。。。求解,不胜感激。。

网友A:
大于2V判断连接,小于0.8V断开连接,你这1.2V可能PWR电路元件烧坏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2V判断连接,小于0.8V断开连接,你这1.2V可能PWR电路元件烧坏导致

谢谢回答,其实我提高到2.4V之后还是不行,但是在极少数行况下能显示出来,也就是偶尔,不知道有哪些东西损坏会导致偶尔可以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