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 如何与PADS9.3 共存

楼主(2012-05-30):
那位兄弟告诉一下 EE7.9.3 如何与pads9.3 共存,我安装任意一个,另一个就不见了,目前PADS9.3 装C盘,EE7.9.3 装D盘。

楼主:
我自己把问题解决了,发出与大家共享,就是将COMMOM 文件夹下面的所有.dll 文件复制到PROGRAM 文件夹下。最后有个PCB 提示的sysg1.dll 文件找不到,导致LAYOUT 不能用,我是用早期安装的PADS2007 内的SYSG1.DLL 文件覆盖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2-07-26):
你真幸福!两个都能装好,还能共用

网友:
COMMOM 文件夹是PADS9.3的,还是EE7.9.3的,还有PROGRAM 文件夹,你这个方法真的好用,能说一下具体的安装方法吗?你是先装的哪个啊,盼望答复,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2014-10-15):
    桌面上消失的只是快捷方式,去安装目录里把它提出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