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源的选择,对开关电源的频率有要求吗?

楼主(2012-05-30):
如题,请问一下,主控的工作,是否会对开关电源的频率有要求?请指点

网友A:
有的   先要看下你板子里信号的频率范围  再选择DCDC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先要看下你板子里信号的频率范围  再选择DCDC的频率

也就是说,DCDC的频率必须在板子的频率范围内,是吧?

网友A:
不是的   DCDC的频率点要远离 板子上的如时钟 数据频率   不能成倍数的关系   否则就比较容易干扰时钟或数据  比如说时钟125M  你们对它可能的干扰如25M   50M  5M等等   那么你就要避免这样的DCDC(也没见过DCDC的频率在25M  50M  )我只是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DCDC的频率点要远离 板子上的如时钟 数据频率   不能成倍数的关系   否则就比较容易干扰时钟或数据 ...

明白,谢谢哈,呵呵

网友:
做好抗干扰措施是必要的!频率高的DC-DC工作效率会比较高,而且发热也会小!

网友(点评):
不同意,在一定程度内,频率高,效率低,体积小。频率低,效率高,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DCDC的频率点要远离 板子上的如时钟 数据频率   不能成倍数的关系   否则就比较容易干扰时钟或数据 ...

另外请问一下,如果DC-DC的频率和板上某一芯片的频率是倍数关系,这样的话,DCDC就会可能干扰到该芯片,请问一下,这个干扰能滤掉吗?比如说,DCDC的频率是60,芯片频率为120,由此产生的干扰,能去除吗,请指教

网友:
能说下你系统的信号及时钟的频率吗  及所选的DCDC     把DCDC做好远离及屏蔽  一般就不会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