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好几块板用PC104连接,Cadence怎么去仿真呀

楼主(2012-05-30):
请问,好几块板组成的一个东西,中间用PC104连接,在cadence要怎么去仿真呀,中间那连接器他也可以仿出来么?

网友:
把几块板子做design link ,连载一起。 连接器的效果没法看出来。如果需要看精确的结果,用HSPICE来做。连网表把连接器的模型加进去

楼主:
o 非常感谢大侠指点 具体问题的时候还要麻烦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