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里面怎么样创建两个CAE 封装一个横着一个竖着

楼主(2012-05-30):
pads logic中创建CAE封装的时候只弹出一个ref,label1之类的
但是我看范例线路图中创建的封装是两个在一起,一个是水平放置一个是竖着放置,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
    这个我自己搞会了,CAE decal分别建两个,然后建一个part把两个CAE decal都包进来就OK了!!

网友(2013-12-20):
    我建好了,但不知道怎么调用。

网友:
    在Part Editor模式下,點選 Editor > Part Type Editor ,進入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 , 選擇 Gates 頁籤 , 按 Add 增加 Gate A , 在 CAE Decal 1 與 CAE Decal 2 分別填入畫好的 Logic ,按OK完成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搞定了

网友:
    横竖的差别,旋转即可解决,建两个CAE Decal反而麻烦,切换一下看看就知道了,步骤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