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我现在在用一个方案做一个平板电脑,这个方案中CPU有自己的语音通话部分,包括麦克风输入,耳机座,喇叭。
现在想加一个打电话的功能,所以就加了一个GPRS的模块,我们都知道GPRS模块上有自己的语音部分,那我打电话的时候应该用GPRS的语音部分,那我板上不是就有两个麦克风,耳机座或者是喇叭,这样好像有点不对,难道用CPU上的语音通话部分?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只要用模拟开关用GPIO口进行控制和切换音频通道就可以实现了,这种情况在以前多模手机(如G+C手机)中经常采用。

网友:
看你方案的做法。如果用数字的,通路可能是  3G-MCU-codec,3G模组用的是codec的语音通路。如果是走模拟通路,可能是   MCU-CODEC-3G,用的也是codec的语音通路,只是不经过MCU传递信号。或者你的方案是其他方法也有可能。

楼主:
看了大侠们的分析,我想现在这样,CPU上的麦克风是用来录音的,GPRS上的麦克风是用来打电话是语音输入的,我要是把CPU的麦克输入和GPRS上的麦克输入接在一起,无论录音还是打电话都是操作界面的软件来控制的,所以当我录音是,对着麦克风说话,那就是录音,此时电话界面没有(没有进入打电话功能),同理,打开电话界面进行拨号,然后对着麦克风说话,那就是打电话,此时没有录音。所以 这样我觉得CPU和GPRS的麦克输入接在同一个麦克风上是可行的。
  CPU上的喇叭输出和GPRS上的喇叭输出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