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如何更新PCB元件封装

楼主(2012-05-30):
有时候大家在PCB界面发现有些封装不对,想改变引脚编号或者大小,但是直接edit decal  只能改丝印等信息,焊盘大小或者删除焊盘或者重新编号无法实现
这时我们只能回到PCB界面,file --library --找到该元件 ,然后edit 返回。发现PCB界面还是没以前那个。
这时选中该元件或者几个元件(也可以是同时更新多个)(tools ---update from library

点击OK就会发现元件真正更新啦!

网友:
貌似05版的都可以  直接编辑封装就可以更改了
我今天上午还用了这个功能的

网友A:
可以改的,不能改是你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不能改是你软件问题。

你用得哪个版本?可以直接在layout界面右键编辑而不用进library改?你试过没有?

网友:
PADS9.3

网友:
有时候修改过很多封装时就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
应该都可以改的吧

网友:
可以么?为啥我的07版本跟9.3版本不能改啊.05(含05)以下可以改

网友B:
1. file --library --找到该元件 ,然后edit 修改好封装后返回
2.在pcb中选择要修改的元件,右键选择edit decal,不用做任何修改
3.在菜单栏选择file -open decal  然后会弹出一个窗口,选择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file --library --找到该元件 ,然后edit 修改好封装后返回
2.在pcb中选择要修改的元件,右键选择edit  ...

嗯 不错

网友:
没有9.0版本以下,都是10楼的操作。

后面的版本,对库的管理更为严谨。

网友(2013-10-29):
感谢楼主分享,终于帮我解决了一个困扰我好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