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原理图中选中元件后为什么在相对应的PCB里面没有选中

楼主(2012-05-30):
在AD9中,原理图中选中元件后为什么在相对应的PCB里面没有处于选中状态,它们都在同一个工程文件里面也保存了,是不是跟设置有关?该怎么设置回来?

网友:
你选中原理图的元件跟你PCB关联不大吧,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就是选中元件后,按tools->cross probe即可将PCB的元件对应起来了

网友:
要想互相关联,得在PCB和原理图中都选上:tool——Cross Select Mode,这样就可以在一边选中,另一边也处于选中状态了

网友A:
2 3 楼的方法比较麻烦的,每次还要点一下cross probe。简单的方法是在tools--preferences--system--navigations--selecting打勾。以后就不再用点那个probe了

网友B:
    有必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3 楼的方法比较麻烦的,每次还要点一下cross probe。简单的方法是在tools--preferences--system--navigat ...

    恩!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么

    很有必要,在布局的时候就不需要一个个去找元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谢谢!

    那给我加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 3 楼的方法比较麻烦的,每次还要点一下cross probe。简单的方法是在tools--preferences--system--navigat ...

我的方法也不用每次点cross probe 。在PCB上点下器件原理图自然也就选上了,一样的

网友(2017-02-24):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也不用每次点cross probe 。在PCB上点下器件原理图自然也就选上了,一样的

请问下,问什么我的AD9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后,点原理图上的器件PCB中会自动选中,但是点PCB钟的器件原理图有什么没有选中,;;就是网络能也不能对应选中,AD9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3 楼的方法比较麻烦的,每次还要点一下cross probe。简单的方法是在tools--preferences--system--navigat ...

    请问下,问什么我的AD9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后,点原理图上的器件PCB中会自动选中,但是点PCB钟的器件原理图有什么没有选中,;;就是网络能也不能对应选中,AD9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