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我仿出来的TDR是这样的??

楼主(2012-05-30):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我仿出来的差分线的TDR不是一个恒值,而是上下波动的,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吗?
用SI9000 算出来的值是106 ohm,和仿真的值也对不上啊.
谢谢了.
附件里是HFSS文件.

diff pairs

网友A:
这个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1.首先建议去看看HFSS的help文档,了解下TDR仿真这一块到底是如何计算出特性阻抗的,和哪几个因素有关,把软件这块弄清楚了再说
2.不要认为SI9000算出来的就是对的,SI9000算的特性阻抗只是一个特例情况,用HFSS算出来的特性阻抗肯定会和其有所差别,这个又涉及到软件如何计算特性阻抗了,所以不必非拿SI9000的结果为标准,仅供参考,当然要是差的太多的话肯定就是自己的设置参数出了问题,好好对比下,基本上的错误不外乎这些

这个例子就先不帮你找问题了,你先按照我说的自己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1.首先建议去看看HFSS的help文档,了解下TDR仿真这一块到底是如何计算出特性阻 ...

版主,那个help文档我看了,觉得我设置的也没什么问题啊,也可能是我进了什么误区了,麻烦你下下来帮我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那个help文档我看了,觉得我设置的也没什么问题啊,也可能是我进了什么误区了,麻烦你下下来帮我看 ...

先把你用SI9000设置的界面参数截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用SI9000设置的界面参数截个图上来

版主,不好意思,我这往外传东西太费劲了,这个还是昨天请示过的。
我用的就是微带差分线的模型:Edge-coupled surface microstrip 1B,W1=W2线宽8mil,线距5mil,介质板厚47.2mil,介电常数4.7,铜厚1.7m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不好意思,我这往外传东西太费劲了,这个还是昨天请示过的。
我用的就是微带差分线的模型:Edge-c ...

不行就算了,我把模型有的地方修改了下,你先自己再跑着看看,建议以后可以用wave port的话尽量用wave port,不得已的情况下再考虑lumped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算了,我把模型有的地方修改了下,你先自己再跑着看看,建议以后可以用wave port的话尽量用wave po ...

谢谢版主,这样仿出来的结果感觉可信度高了很多。主要是我PORT的设置问题吧,
那楼主能不能仿一个加wave port 的,让我做个参考,我用这两种端口仿出来的感觉都不太对,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样仿出来的结果感觉可信度高了很多。主要是我PORT的设置问题吧,
那楼主能不能仿一个加wave ...

我把长度改为100mil,然后再用waveport的去嵌变为500mil,这样更准些,附件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长度改为100mil,然后再用waveport的去嵌变为500mil,这样更准些,附件你试试

谢谢版主,按照你修改好的模型仿真结果确实变得准确了。
突然觉得仿真存在好多不确定性啊,看来多个软件同时使用更保险些。
我还有一个问题:当一个模型确定后是不是它的反射系数就确定了,比如说如果我端口加的100欧姆,模型的阻抗是100欧姆;如果端口变成90欧姆,那么模型的阻抗就变成90欧姆了?
我仿真出来的结果显示的是这样的,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模型的反射系数是个固定值。
可是模型本身的阻抗不也应该是个定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按照你修改好的模型仿真结果确实变得准确了。
突然觉得仿真存在好多不确定性啊,看来多个软件 ...

不是说仿真有不确定性,只是说你要对软件的一些背景知识做深入的了解才能保证不会出错,软件只是个工具,你输入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输入为正确的,结果就是正确的,输入为错误的,得出的结果当然是错误的,3D全波电磁场这块确实对于新手来说有点门槛的,容易出错,慢慢练练就好了。

第二段没看清楚什么意思,端口阻抗和模型的实际阻抗是两码事情,模型的实际阻抗当然不会随着端口阻抗的变化而变化的,端口阻抗变了,反射系数当然会发生改变,最直观的就是S参数会发生变化,但是TDR跑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仿真有不确定性,只是说你要对软件的一些背景知识做深入的了解才能保证不会出错,软件只是个工具 ...

我在看过孔的TDR时,当把差分阻抗设置成100欧时,过孔的阻抗是100欧,把差分阻抗设置成90欧时,过孔的阻抗是90欧,S11是有变化的,我有点懵了。

楼主:
我知道了,是我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是我弄错了。

    你好!可以吧过孔的工程文件传上来我看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吧过孔的工程文件传上来我看看嘛??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前面也说了 我这往外传文件 很费劲 需要跟领导打招呼 往后让网管给传 你可以下载一个专门生成过孔的软件 论坛应该就有 叫viawizar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是我弄错了。

    你怎么错了?你怎么看的你的via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错了?你怎么看的你的via的阻抗

TDR 阻抗里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仿真有不确定性,只是说你要对软件的一些背景知识做深入的了解才能保证不会出错,软件只是个工具 ...

请教下,在设置空气盒时有两种方式: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在设置空气盒时有两种方式:

有什么区别吗?

第一种我还真没用过,我一般都用的第二种,不太清楚之间的区别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1.首先建议去看看HFSS的help文档,了解下TDR仿真这一块到底是如何计算出特性 ...

您好,最近新学习TDR发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按照si9000的模型仿真一小段100欧姆内层差分线,
第一次用HFSS默认求解设置,S参数收敛值0.02,最大迭代次数6,仿真结果用TDR看最低点只有93欧姆左右。
第二次提高最大迭代次数至20,阻抗最低点向100欧姆靠拢,但还有两三欧姆偏差。继续提高最大迭代次数,结果基本没变化。
第三次在第二次基础上将S参数收敛值设置为0.001,TDR结果基本就在100附近,与si9000结果基本一致,波动很小。
后面2次结果的S11都很好,到-30dB以下了,S21也很接近,但TDR的结果却有区别(因为没有出现阻抗突变,所以预想都应该波动很小),请问这种时候仿真求解的设置应该按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呢?第三次的设置仿真时长太长,而第二次的设置看TDR还有波动,是不是差两三欧姆可以视为不同软件的算法差异而不用管?

另外,如果仿真的模型有阻抗突变,或者传输线阻抗与端口阻抗不匹配的话,用第二次设置的结果看TDR阻抗就和si9000很接近了(本帖您修改后的模型即如此),难道是端口阻抗和传输线特性阻抗匹配程度太高了,就要把仿真精度提高才能看准吗。

请帮忙解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