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我的ENV设置之后 每次输入快捷键都需要按下回车键才有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5-30):
请问各位大虾我的ENV设置之后 每次输入快捷键都需要按下回车键才有效,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有alias,有funckey。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个变量是否勾上:Ui——input——canvascommandmode

楼主:
我勾上了还是没用,晕···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我改了环境变量之后就好了,但这次怎么改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勾上了还是没用,晕···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我改了环境变量之后就好了,但这次怎么改都不行了

确认下是否是设置funckey还是alias?

网友:
每次都要回车确认是因为你每次都把鼠标定在命令栏里,鼠标点在画图去的时候输入快捷键可以直接运行,鼠标点击在命令栏里面,输入快捷键后需要回车才行。

网友:
如果不是用Fx键作为funckey的话,是需要按回车的。如果是用alias,则26个字母加数字都是不需要回车的。

网友(2013-09-24):
引用 楼主:
我勾上了还是没用,晕···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我改了环境变量之后就好了,但这次怎么改都不行了

把那个勾上的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2014-08-31):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个变量是否勾上:Ui——input——canvascommandmode

请问这个变量在哪里改?

网友:
用funckey,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