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PCB Er(介质)层厚度分配

楼主(2012-05-31):
一个多层板,中间有多层介质层,此厚度H应如何分配?因为此厚度H会影响线路的阻抗匹配;假如是pcb厂商分配的,要是换了一家pcb厂商,H值能保证一样吗?

网友:
H是所在层到core 高度,层叠一样H就一样,只是绿油厚度可能不一样。

网友:
各家板厂的PP和core常用料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板厂的常用料的厚度也经常不一样,但是如果在同一个板厂制作了PCB,他们会按照刚开始的约定的叠构来制作,但是换板厂了,一般要重新打样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