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耳机接口问题

楼主(2012-05-31):
标准耳机三通道的phone jack 接口定义是左通道、右通道、GND, 四通道的phone jack 接口定义是左通道、右通道、MIC+,GND(如图);
那我下面原理图中PJ-5017DS1这个上拉的是MIC+吗? 看起来是检测用的?和标准四通道一样封装的可以用吗?现在PJ-5017DS1买不到,想换个,但不知道用其他可否替代。

网友A:
你原理图没有画错吧,有没有结构图?从图中看PJ-5017DS1的p13一直是拉低的,也起不到检测的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理图没有画错吧,有没有结构图?从图中看PJ-5017DS1的p13一直是拉低的,也起不到检测的作用啊?

不啊  耳机座子里面有弹片,插入后拉低, 我现在想这个可能是三通道的,只是加了个插入检测功能,因为很多接口有HPD热插拔检测功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但是从你的原理图来看是没有弹片可以拉低的,所以想说有没有实物的结构图贴上来看下。
或者你的p4和p13对换下的话,也还说的过去,做一个三段式的耳机座子,带检测。

网友:
插拔本身就有检测了,像你这样的插头一般是带咪头的啊

网友:
个人认为 原理图只是代表你的设计思想 主要还是看你的封装是怎么定义的 找到实物和封装 对一下就可以了 单单看原理图是没用的 他可以代表很多意思 我认为你对这个器件还很不了解 用万用表 测一下它的电器连接吧 直接对插一下测测 个人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