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关于agnd和gnd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ee7.9.3中遇到的问题

问题:在dxdesigner中要怎样操作,能使agnd和gnd在Package后,在expedition中能被认为是同一个网络,可以用同一个plane覆盖
看到过介绍,在元器件中的引脚加了SUPPLY RENAME gnd=agnd,再打开project,这个属性被自动删除了,在expedition中还是两个不同的网络

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是单点接地;在某处接0Ω电阻;
一端GND,一端AGND

网友A:
还有用铜皮强制连起来,报错的话不必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铜皮强制连起来,报错的话不必理会;

 还是想看看ee提供的SUPPLY RENAME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