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PCB拼板该如何处理layout和原理图,位号什么的该怎么办呢,完...

楼主(2012-05-31):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PCB拼板该如何处理layout和原理图,位号什么的该怎么办呢,完全复制,一模一样?

网友A:
画出拼板外框就好了,其它的交板厂处理。没有特殊要求全权交板厂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拼板外框就好了,其它的交板厂处理。没有特殊要求全权交板厂拼板。

在做原理图和layout时候什么都不要管?完全copy?网络和位号什么的,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
使用tools-create module 做拼板,位号和网络软件会自动处理

网友:
    用cad软件做好panel,然后在cam里面拼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