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昂宝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我始终觉得电路图有问题,但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请大虾指教一下

楼主:
    没人能回答么

网友:
    我也不会,义务顶贴

网友:
    你觉的哪有问题、

网友:
    你觉的哪有问题

网友(2012-08-27):
    N线上的二极管前面是不是也要加保险丝呀? 怎么没有回路线呢?

网友:
    1N4007  应该是全桥整流的!

网友(2012-10-08):
    2 t8 @' w% Q, w取样电阻用30K 与 4.87K      限流电阻根据你的要求更改Rcs

网友:
    看OB2535的资料不就知道了,一般会有各种算式

网友:
    昂宝的资料很少

网友(2014-12-27):
    D1接反了,电路不工作

网友:
    D1的-接N;+接你的地;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19):
    1.副边绕组干嘛接到原边?完全多余的。2.+5V应该接到芯片VDD引脚。3.去掉C3,D3,D4,C10,C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