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微波设计 第二贴直角切角问题

楼主(2012-05-31):
在某些直角走线的射频线中,45度切角应该切多少?谢谢指教!

网友A:
如图中所示即可,也有的做法会将倒角加大(一般在微带耦合器的时候)。同时走圆弧与两条微带/带状线相切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中所示即可,也有的做法会将倒角加大(一般在微带耦合器的时候)。同时走圆弧与两条微带/带状线相切也可 ...

你好,我不是想问怎么切。我是想问应该切多少合适,是不是会因不同频率,不同线宽而有所不同。
你的也很给力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时候这种相切做的最多了,不管是900MHz还是3GHz或者4GHz。如果在器件电气连接的微带线的话,很少去考虑这种问题。但如果遇到微带耦合器的那种情况,确实对这个倒角有要求。但要切多少的话,我就不是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时候这种相切做的最多了,不管是900MHz还是3GHz或者4GHz。如果在器件电气连接的微带线的话,很少 ...

呵呵。。。那可能有问题,不规范。

网友B:
不管怎么切,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拐弯处的宽度均匀过度,阻抗连续。切角的角度,有标准的计算公式的。
“是不是会因不同频率,不同线宽而有所不同”---会有点,不过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切,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拐弯处的宽度均匀过度,阻抗连续。切角的角度,有标准的计算公式的。
“是 ...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公式。我就想知道这个

网友:
    对于50欧常见传输线,上述电容估算公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C=2*W
    即电容值为线宽的两倍,简单易记。
如果取电容单位为飞法(fF),则W单位为mil,这样对于5mil的线宽,则电容值为2*5=10个飞法。

请看Bogatin博士的实验:

紫色为仿真结果,绿色为实测结果。
图中线宽为65mil,阻抗50欧,两个直角离得很近,TDR激励信号上升沿Tr=50ps。
    为了精确测量直角处这细微的差异,Bogatin博士动用了高达80G带宽的安捷伦采样示波器和GigaTest公司顶级的探针台,这两台超级武器的采用,保证了测量的最高精确度。
Bogatin博士的严谨,不知让多少国人汗颜。

网友C:
    截止目前,在高速互连研究领域,GigaTest公司顶级的全尺寸探针台国内已经有4台,2台在华为,1台在中兴,还有1台在兴森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好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止目前,在高速互连研究领域,GigaTest公司顶级的全尺寸探针台国内已经有4台,2台在华为,1台在中兴,还有 ...

长见识了耶。兴森真舍得在这方面花本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上面的公式来看。Ccorner 永远不可能等于Csq,就是说这种切角的方法一定会带来阻抗突变是吧??那圆弧的做法是最好的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上面的公式来看。Ccorner 永远不可能等于Csq,就是说这种切角的方法一定会带来阻抗突变是吧??那圆弧的 ...

如无其他方面的考虑,为什么不采用更简单易行的方式呢?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无其他方面的考虑,为什么不采用更简单易行的方式呢?
    如下图所示:

我晕。

网友E(2012-09-04):
引用 网友D:
如无其他方面的考虑,为什么不采用更简单易行的方式呢?
如下图所示:

我在ADS仿真中仿真得到你这种走法和切角走法插损和回损基本没差别,有谁有设计经验证明这种走法是有问题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ADS仿真中仿真得到你这种走法和切角走法插损和回损基本没差别,有谁有设计经验证明这种走法是有问题的 ...

切角走法关键要看是否切的恰到好处,太多或太少都不会有太好的性能,这个在切角时确定起来有难度,另外你要想比较这两种走线的差别最好用3D的全波仿真软件去做,而且频率不宜设得太低,频率太低是看不出什么差别的,你可以把最高频率设置成20GHz甚至50GHz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ADS仿真中仿真得到你这种走法和切角走法插损和回损基本没差别,有谁有设计经验证明这种走法是有问题的 ...

听说用HFSS仿真会更好一点

网友:
在实际的应用中,根本就感觉不到差别。

网友(2013-04-23):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切,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拐弯处的宽度均匀过度,阻抗连续。切角的角度,有标准的计算公式的。
“是 ...

按照这么说,那用圆弧得了,不只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切,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拐弯处的宽度均匀过度,阻抗连续。切角的角度,有标准的计算公式的。
“是 ...

抓住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