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添加器件出现的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31):
pads添加器件出现的错误如何解决?大家帮我看看PADS中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PCB文件是默认层,你新增加的元件封装的层是最大层。解决方法是把PCB文件设置为最大层。

网友:
修改元件的层数比较好

网友:
赞同三楼的说法。

楼主:
总不能每次添加都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