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exe 无法找到入口点

楼主(2012-05-31):
安装了16.3的一年Hotfix后就这样了.pcb editor可以用,但是capture.exe就不能用了.哪里问题啊.安装的是Hotfix_SPB16.30.030_wint_1of1.zip

网友A:
    卸载重装吧!先全部卸载干净了,删除环境变量。重启,安装客户端,然后安装你这个补丁,,最后破解………………你去搜搜,,我记得有过这么个问题被讨论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重装吧!先全部卸载干净了,删除环境变量。重启,安装客户端,然后安装你这个补丁,,最后破解………… ...

    我把16.3卸载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删不净,在删除程序里一直能看到一个80多M的残留,怎么都卸载不掉.全盘都没找着.不知道在哪里,用windows cleaner up都找不着.然后就没理他.
    因为听话16.3是过度版本,所以,果断装上了16.5.感觉没啥变化,就是版本高了点.我决定,以后再也不打补丁了.
还有,怎么用感觉都没15.7好用.好多设置都变的面目全非的.没有15.7简洁.

网友:
    嗯,你可以再安装15.7,两个版本的都用撒,

    我的15.7还没安装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