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1 中关联网络怎么操作

楼主(2012-05-31):
我装了最新pads9.4.1 对那个关联网络怎么创建呀,由单个电阻的我创建成功,可是排阻的创建不成功,求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都没人用这个吗,还是我一个人看看,可是说明书上真也没有

网友:
我也看了半天文档,没怎么讲;自己也没琢磨出来,望有高手出现啊

网友:
看一下  你们安装的安装版  还是精简版?

楼主:
我也想可能是版本有问题,是精简版的

网友(2012-07-11):
    我的完全安装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搞定了没有

网友:
    发图上来看一下吧!

楼主:
    还没解决呢,这个问题没深究了

网友(2015-01-19):
    今天出现了这个问题,求方法呀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呀,哪位高人出来指点一下,确认关联是成功的,就是选择不上呀~!单个电阻是OK的哦

    way
    很简单,排阻做封装式时是要设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呀,哪位高人出来指点一下,确认关联是成功的,就是选择不上呀~!单个电阻是OK的哦

是这么画事,问题己解决,TKS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版本。

    一般没有公司会选择这个版本。

网友(2015-03-03):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版本。

    一般没有公司会选择这个版本。

    顶起这个问题,我用的是PADS9.5,也遇到了个问题。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