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关于多个三极管组成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2-05-31):
    如图 求解 该电路所实现的效果  输入电压 与 控制电压 和输出电压的之间的关系?本人做的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直流电源设计,现在做到经过单片机控制,D/A(TLC5615)输出可调电压0~5V,这个应该是作为图中所示的控制电压。  现在已知 输入电压为0~12V 中一值,这边我对输出电压范围要求不是很高,输出电压0~5V 或者0~10V 都可以, 还有这个电路图 对电流放大的作用是多少? 作为电源一直考虑负载能力,我现在对这个负载能力的解释不是很清楚。
本人作为一个菜鸟诚心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
图中的各个器件的值 或者型号,不限于所标注的。 可根据个人自己的理解或者经验设置。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器件在图中大致的作用和关系。

网友:
IC为放大器还是比较器?若为放大器为什么不加负反馈呢?先用跟随作采样再去比较放大驱动三极管导通或截止.Q3由放大器驱动最好加限流电阻,B极应加偏置电阻;Q1,Q2要组成复合管?

网友:
将三个三极管合并成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典型型的LDO模型,实在不明白为什么TIP41用两级推动?不解~

网友(2012-07-20):
与4楼同问,这块确实不太理解!!!

网友(2012-10-25):
输出电压大小只和R7 r8 有关。输出的电流变动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