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删除倒角呢??

楼主(2012-05-31):
我给2D线框添加倒角后,再去删除却不可以删,是怎么回事,也不提示什么错。都是点右键菜单里的添加和删除。求解???谢谢!

网友:
选中倒角,右键移动一下,后DELETEL掉就可

网友:
这个要求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倒过角的导线有删不掉的现象,好像F2后把他拉直就可以删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选中2D线框,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