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user preferences和 finish 做快捷键???

楼主(2012-05-31):
这两个选项我常用,想做快捷键,请高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A:
user preference做法,录制一个打开user preference的script,然后在env文件里面设置一个replay的快捷键就OK了,如:在ENV文件里面适当位置添加如下字符:alias SDown replay user,其中user是录制的script文件的名字,user文件必须保存在user preference的script路径下,默认在SPB_DATA/PCB_env里面.
finish命令的keyboard command是“pop finish“定义的方法同普通的快捷键定义一样,例如:“alias F pop fini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preference做法,录制一个打开user preference的script,然后在env文件里面设置一个replay的快捷键就O ...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