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分割后,调整了布局,为何无法调整分割区域 PADS

楼主(2012-05-31):
在完成电源层分割后调整了布局,想要重新分割,去没法调整分割区域,求解。

网友:
来学习学习,发现楼主布局好密集。

网友A:
此板较密,处理方式可以是,电流量小的电源通过走线完成,减少电源分割。二一个是保证重要信号不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板较密,处理方式可以是,电流量小的电源通过走线完成,减少电源分割。二一个是保证重要信号不跨。

谢谢,关键是现在没法删掉分割了

网友(2012-07-04):
    可以进行分割,你先把你的电源层设置为正片,然后划定铺铜区(设置优先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