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原理中如何制作多part原理图元件库

楼主(2012-05-31):
比如有4个part,结构都相同,但是第9、10、叫分别为GND\VCC,不单独在任何一个part中显示,要如何定义?

网友:
放在一个PART中即可

楼主:
可是别人做的怎么任何一个part里都没有GND\VCC,在使用这个元件symbol的时候要如何接电源和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