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NK+15V是肿么产生的

楼主(2012-06-01):
如图中。这15V是肿么产生的。另外 为个MOS管在这起什么作用。还有就是调占空比的FB端,除了这一组分压电阻,后面还有一皯对地电阻是什么作用。请路过的详细的讲下,

网友:
电荷泵倍压电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特性,MOS管在这里是个开关管作用,功能就是与4脚类似,可以参考LM2622里面的电路与此原理类似 有较详细的说明

楼主:
可MOS管的G极一直有个高电位。我把这管子断开2-3相连也一样的出来15V

网友:
芯片资料贴出来看看

楼主:
该芯片只是一个振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