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平行导线的lumpport端口怎么加

楼主(2012-06-01):
1金币

{:soso__15452378804240202943_4:}
以上是我的平行导线模型图,我是先画了个接地的长方形,设为peRFct e边界,与地面垂直。然后在画个小长方形,设了个lumpport。
我想通过这个模型来研究串扰。希望大神能看看,帮我指点下。关键是不知道4个端口设置的对不对?端口需要匹配吗?我这种平行导线的特性阻抗到底怎么算?
下面是我的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我早就看了。只是我的是圆柱的,跟他的帖子端口不一样。他的帖子中sheet是要连在参考面与导体的 ...

主要你对lumped port的特性不了解,lumped port是可以加在一个点上,不一定非要一个面,lumped port目的就是指向需要激励的导体和它对应的参考平面。所以只要你将port的一个端与圆柱的下面相接触就行了,当然你要画Perfect E表面那也行,只不过麻烦点。

这个例子同样也可以用waveport来做,而且可以更加的简单有效

网友A:
为什么不在版块里找找相关帖子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版块里找找相关帖子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87-1-1.html

这个帖子,我早就看了。只是我的是圆柱的,跟他的帖子端口不一样。他的帖子中sheet是要连在参考面与导体的下边沿。我的是个圆柱,没有下边沿一说

网友:
同意版主的,这个用waveport更简单。
另外你这是差分信号吗?如果是差分的,两条线太远了。
可以先用ads自带的line calc软件去算下阻抗的

网友(2015-12-25):
可是我覺得waveport比較看不出寄身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