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原理图怎么生成CAE DECAL库

楼主(2012-06-01):
RT,请教各位用pads的朋友了

就是要从原理图生成有PART的CAE  DECAL库,怎么生成?谢谢

网友A:
选择元件,然后保存到库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元件,然后保存到库里就可以了.

是选中PARTS吧?我保存了PART,但是打开PART显示无CAE DECAL啊?

网友:
原理图中和PCB中都要Select parts 然后Save To Library。不过原理图中保存后应该是有CAE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选中PARTS吧?我保存了PART,但是打开PART显示无CAE DECAL啊?

有的呀, 除非你的库中有相同名字的 CAE DECAL 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呀, 除非你的库中有相同名字的 CAE DECAL 名字.

饭牛,我想问你个很严肃的问题:

难道PADS的 DECAL不讲究路径的?比方说CAE PART在文件夹A?然后对应的PART DECAL在文件夹B,导入PCB的时候会从文件夹B调出DECAL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乱套了啊?那PADS目录下一个PART对应多个DECAL怎么办?他哪知道调用哪个?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饭牛,我想问你个很严肃的问题:

难道PADS的 DECAL不讲究路径的?比方说CAE PART在文件夹A?然后对应的 ...

会调用最优先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调用最优先的那个.

哪个是最优先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是最优先的啊?

看库管理中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库管理中的顺序.

怎么查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查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学个软件真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学个软件真累

学软件不累, 还叫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软件不累, 还叫学吗?

牛哥,给个QQ,我加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哥,给个QQ,我加你

有 QQ 但好久没有上了, 几乎几个月才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