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部分的PCB走线问题

楼主(2012-06-01):
我在画PCB的USB部分遇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USB的差分信号线D+,D-最好不要从USB的供电芯片正下方穿过?USB的供电芯片为MIC2026,为USB接口提供电流。
    恳请各位高手赐教,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大侠指点

网友A:
MIC2026是个限流开关,USB线从下方走问题应该不大吧。
你画的是几层板,USB线走第几层,有相应的参考平面吗?

网友B:
楼主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可以避免电源干扰;二是如果线走芯片下方贴上芯片后有可能会改变走线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2026是个限流开关,USB线从下方走问题应该不大吧。
你画的是几层板,USB线走第几层,有相应的参考平面吗 ...

我画的是四层板,USB做90欧的阻抗匹配,走TOP层,叠层结构为T/P/P/B,感谢你的指导,恳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可以避免电源干扰;二是如果线走芯片下方贴上芯片后有可能会改变走线的阻抗。

感谢你的赐教,第一个原因我们team的一个博士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没有第二个理由,就是改变阻抗,恳请详细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B:
第二点,我的意思当器件焊上后,下面USB走线的空间条件发生变化了,有可能会引起走线阻抗发生变化!!

网友:
在电源下走线一是会受开关电源的辐射影响,二是如果功率较大,芯片会发热,对板材就会影响,从而改变它的电介质因数,从而改变阻抗。

网友:
所有信号,如果追求信号完整性,总是远离电源靠近GND。
但最终走线时往往要看具体需求,具体分析。比如对信号质量要求多高,比如USB电源干扰有多强。
打板前 可参考信号仿真结果,打板后可参考信号测试结果。

网友:
同意9楼,原则上,理想状态下,为了信号的完整性,都是尽量远离power,而亲近GND,远离频率高的,而亲近GND,远离能量大的,而亲近GND,但是,如果你每一个地方都这么严格的要求,对Layout来说,相当难做的,而且,现在的东西,都希望往小的方向去努力。
就你说的案例来说:1. 注意一下你的电源IC的开关速度;2 .后端需要提供的电流; 3.  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使差分线劈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点,我的意思当器件焊上后,下面USB走线的空间条件发生变化了,有可能会引起走线阻抗发生变化!!

我理解了,十分感谢!

网友:
有那么一点点理解

网友:
不错,很好,值得收藏

网友C(2012-07-09):
楼主你设计的是USB2.0还是USB3.0,USB2.0要求并非很苛刻,应该问题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设计的是USB2.0还是USB3.0,USB2.0要求并非很苛刻,应该问题都不大

我设计的USB2.0,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很小心一些。因为USB2.0理论传输速度能达到400多MHz,信号线还是要小心处理。个人见解,多指教。

网友D:
嗯 电源芯片本省内部的管子在不停开关,导致空间内的电磁干扰会通过共模方式串扰到usb线上,同时电源芯片必然会有功率消耗那么通过散热的输出影响FR4等固液态玻璃纤维板材 导致叠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过所处地方线路的阻抗

网友:
个人觉得是否该检讨一下,usb差分线是否跨分割了

网友E:
MIC2026是线性的限流开关,不存在很大的开关干扰,毕竟你的usb电源不可能频繁的开通关闭;布线本身就是一个折中,就像建议每个ic电源脚都加旁路电容一样,做不到也没办法,照样也能跑;估计热导致的阻抗变化还没有一个过孔来的大。

楼主(2012-08-10):
引用 网友D:
嗯 电源芯片本省内部的管子在不停开关,导致空间内的电磁干扰会通过共模方式串扰到usb线上,同时电源芯片必 ...

感谢赐教,我还需要去搜索资料在看看,如果能量化温度对信号的影响就最好不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2026是线性的限流开关,不存在很大的开关干扰,毕竟你的usb电源不可能频繁的开通关闭;布线本身就是一个 ...

       谢谢版主指导。我在此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不知道是否正确,恳请指导:USB部分的阻抗要求是90欧姆,通过polar9000进行阻抗模型计算时,模型中应用的是差分线的外侧是无穷远的地平面;如果从芯片下面穿过,那么在芯片下方的走线,该模型就不在适用,因为芯片下方走线的外侧是芯片的焊盘,从而导致阻抗发生改变。
    恳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我在此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不知道是否正确,恳请指导:USB部分的阻抗要求是90欧姆, ...

你说的那种边缘无限包地的做法适用于双面板这种参考面比较远的情况,对于多层板,能提供很近的参考面,不但不用包地处理,为了避免周围的地影响阻抗,走线周围的铜皮距离阻抗线的距离还要适当加大。

网友(点评):
赞同版主!只要有完整的地平面做参考,阻抗计算好了,就没必要在表层包地。一些硬件设计人员总是要求这个线包地、那个线包地的,地线离差分走线近了反而会影响阻抗。

楼主:
谢谢版主,我在仔细查询一下,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我在此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不知道是否正确,恳请指导:USB部分的阻抗要求是90欧姆, ...

芯片到传输线的距离较远,比如超过线宽2倍以上时,与距离无限远时的影响非常接近(对传输线阻抗影响非常小)。事实上,传输线的阻抗突变长度只要保持在上升沿长度的0.2倍以内,由阻抗不匹配造成的问题会被上升沿淹没,问题不大。如果条件允许,可在差分传输线周围包地,使电力线尽量限制在电路板表面及内部。另外,保持差分线的等长很多时候要比阻抗可控要来的更重要一些。同时,差分线抗干扰能力较强,间距尽量近一些。

网友:
USB2.0首先要走差分线,因为它的速度高达几百兆,如果不走差分线,很可能会在传输数据的时候由于不能同时到达而丢失数据,因为差分线很稳定的,所以他很容易干扰到其他线,所以原理其他线,尽量用底线包围最好

网友(点评):
只要间距拉开了不用包地也可以的。其它信号与差分线保证3W间距。

网友(点评):
什麼!永春派的?

网友(2013-04-22):
学习啦!!!感谢各位大大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