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原理图导入PCB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01):
错误就这两种类型的:1. unknown    pin:c124-1
                                   2. 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component  R307   560

楼主:
跪求给位大侠了。

楼主:
难道各位都没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
1. unknown    pin:c124-1  看看原理图的c124和pcb封装 管脚号是不是可以对上,要不然就是封装有问题
2. 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component  R307   560 估计是没封装,要不就是封装不对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