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在没有库文件的情况下改图

楼主(2012-06-01):
1金币
各位能人,小弟最近在开始使用pads2007 。有以下几个问题。现在就是别人给我的PCB文件,没有给我库文件,我是不是可以根据他PCB文件生成库文件。怎么生成个法,是不是我要先建个库文件,然后怎么办? 还有就是我想ECO更改中加入新器件,怎么点击添加器件后,我点任何一个库都看不到库里的器件啊   我点击他的器件丝印是放在TOP 层的,这TOP层是指丝印层还是装配层还是电气连接层吗?PADS2007这里面层次关系到底是怎么个定义的咯。

楼主:
先说明下,图中的PCB是我在论坛中下载的,不是本人的作品。感谢他上传作品给大家。我是想那这个PCB图来熟悉PADS,因为马上就用PADS来改板了。

网友:
    1. 新建一个库,
    2. 全新PCB 中的零件,(只选零件),右键  save to library.
3. 看不见器件是图中的对象框打个* 就可以看到了。
4. TOP 的丝印,是丝印,不含电气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