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D9导入99SE的PCB问题?

楼主(2012-06-01):
  我用AD SUMMER 09打开99SE的PCB时,

1,AD9中的规则不可设(例如:我添加一个覆铜20mil间距规则时,弹出incorrent define,规则名字变红色,),
2,DRC时不弹出过孔与焊盘间距的错误消息(AD9中规则设为10mil,实际PCB过孔与焊盘间距2mil),好像AD9规则不起作用一样?

网友:
1、并非不可设,而是你设置有误
2、看看相应的规则有没开启,勾是否打上,或者看看优先性什么的有没错误,再不然就是你DRC时没有勾上间距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