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设计:丝印是否对特性阻抗有影响

楼主(2012-06-01):
      我在画PCB中,HDMI部分遇到这样的问题:HDMI的ESD保护芯片我选用是CM2030,参看其DATASHEET,在第十二页的LAYOUT NOTES中发现:Place MediaGuard as close to the connector as posible, and as with any controlled impedance line always avoid placing any silk-screen printing over TMDS traces. 此处的TMDS的差分信号线为100欧,根据我的理解,我认为datasheet上说丝印不能放在信号线上,否则会影响特性阻抗。
    我请请教各位高手的问题是:在很多需要做阻抗的地方,如USB(差分90欧),DDR(差分100欧),是否丝印叠在走线上都会产生影响阻抗的问题?如果有,是怎么产生这样的影响的?
    恳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影响肯定是有的,跟绿油一样,不过很小可以忽略。能不放在上面最好啦  (*^__^*) 嘻嘻……我这话等于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肯定是有的,跟绿油一样,不过很小可以忽略。能不放在上面最好啦  (*^__^*) 嘻嘻……我这话等于没说。

感谢赐教!

网友:
我的理解是:算阻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考虑材质,如果在TMDS上印刷丝印,那么就与我们之前计算的时候考虑的材质有偏差,会,出现阻抗变化。
但是个人认为:多大点事儿,至于吗,之所以把丝印印刷在那里,是因为没地方了。靠!@!!
哈哈哈。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等高手解释。

网友:
如果要考虑到丝印对阻抗的影响 , 那你要考虑的远远不只这么多!!!

网友:
    把压到走线的丝印删除不就得了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丝印至于特性阻抗之影响,小之又小,如果要考虑这个,那么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的太多,比如板材的均匀性连续性、杂散电容电感等分布参数、绿油、过孔什么的...

网友:
    抽取主要因素、替代或者忽略次要因素本身就是建模的基础了,什么都考虑多累呀,呵呵

网友:
    阻抗本身也有误差,很难做到标准100欧姆等,丝印的影响远不如误差

网友:
    HDMI差分阻抗100ohm-+10%。。絲印引起的阻抗偏差基本可以不考慮

网友: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不过感觉上影响不大

网友(2012-07-02):
    微带线好像没有考虑丝印这个因素吧

网友:
    还真没有考虑过丝印对阻抗的影响,第一次听
    学习了

网友:
丝印的影响,远远小于铜箔厚度不均引起的误差

网友:
我做FPC 的时候这个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小日本特别指出的,原因和上面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