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的text线宽

楼主(2012-06-01):
16.3为什么不能用change命令在option里单独修改text线宽line width,每次一修改就说已符合了,只能在setup\design parameters里修改text的参数才可修改线宽line width,那option里的那个线宽line width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A:
如果字体的大小和option里面字体的大小一致软件就会提示符合,不会做修改,你想改不同大小看下option菜单的text block后面默认有个“1" 点向下的箭头,更改成”2“或者其他,如果2字体和1字体的大小不一致你就可以看到更改的效果了,字体的编号在text setup里面每一行最左边是这行字体的代号,1-21

网友B:
text block是设置字体宽度 大小为几号字体,具体几号字体大小的设置你已经找到了, 同时要在 OPTION里面选择TEXT,line width是设置带电气性能的走线CLINES和非电气性走线LINES的宽度,在OPTION里选择CLINES或者lin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字体的大小和option里面字体的大小一致软件就会提示符合,不会做修改,你想改不同大小看下option菜单的 ...

大哥,你说的对啊,但是我现在是想保持text block,单独修改line width,这样不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xt block是设置字体宽度 大小为几号字体,具体几号字体大小的设置你已经找到了, 同时要在 OPTION里面选择 ...

大师兄,你说的对啊,终于明白了!但是如果单独修改text的line width只能修改text setup里面的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字体的大小和option里面字体的大小一致软件就会提示符合,不会做修改,你想改不同大小看下option菜单的 ...

请教下:text marker size是干嘛的,好像研究不出有啥突出的功能~ 谢谢

网友:
    PCB里面我还真没看到过这个东西,不过在sigwave里面这个text marker是在波形上做标示点,显示波形数据的,可以参照理解一下。

网友:
    你可以修改参数里面的  line width 不久实现修改线宽了吗

网友:
    把photo width修改好就是text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