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出的GERBER 該如何轉PDF檔 PADS中處理嗎

楼主(2012-06-01):
請教先進 導出的GERBER 該如何轉PDF檔
能在pads中的CAM中處理嗎
還是使用CAM350處理

网友:
    Layout中直接导

网友:
    现在9.3版本的可以知道导PDF,而且可以设置相关的选项!比如层啥的

网友(2012-07-13):
    恩,说来话长

网友:
    也可以将Gerber导入CAM350中,在CAM350中打印成PDF。你可以设置打印彩色或黑白。设置分开打印或打印到一页。

楼主:
    感謝大家 知道如何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