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KILL里如何判断一个过孔是否与某一层的走线相连或铜皮相连?

楼主(2012-06-01):
    我想在skill里区分,一个过孔如果不与底层的铜皮或者走线相连就把它删除,如与铜皮或走线相连则保留,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判断,求达人指点,谢谢!!

网友:
    你可以試試 axlDBGetConnect(o_dbid t_full)

楼主:
    这方法可行,谢啦!
    axlDBGetConnect(o_dbid t_full)得到和过孔相连的层的dbid list,再->layer,即可判断是否与某个层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