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VIA 不走线不显示焊盘?

楼主(2012-06-01):
哪位大侠帮看看,如附图

楼主:
怎样实现内层不走线,VIA 无焊盘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可以去掉孔的内层焊盘,但是铺铜要与钻孔保持至少5mil的间距

网友A(2012-08-17):
看你用的什么软件了。
pads内层设置为split/mixe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软件了。
pads内层设置为split/mixed就行。

我用的是ALLERGO

网友:
    是负面内层吧

网友(2014-05-17):
    最近也碰到了,尝试一下步骤:setup--cross section里,对应层设置为plane,并设置为负片,apply一下;然后再去掉负片勾(取消设置负片),然后再apply和ok一下,就能看到via正常显示了。

网友:
    在PCB版块应该更合适。

网友:
    是不是吧焊盘颜色设置成黑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