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侧放置元器件的冲突问题

楼主(2012-06-01):
因电路板尺寸较小,需要两面放置元器件,但当元器件重叠时会报警变绿。
如果去掉设计规则,同一面的元器件重叠后也不报警,这岂不麻烦。
请教各位,如何让同一面的元器件重叠后报警,而不在同一面的元器件只要没有过孔焊盘的冲突就不报警呢!

网友:
AD里面不同层放置元件重叠本来就不报警的呀,当然不要是直插的焊盘挨近另一层的元件

楼主:
我用的AD6.9,一直都报警啊,我再看看

网友:
需要两面放置元器件,但当元器件重叠时会报警变绿?这是不可能滴。你肯定搞错了。
PCB高手设计时不看DRC的,而是关掉DRC。设计完了再打开DRC,不会出现低级错误的。

楼主:
多谢两位提醒,刚才又折腾了一下,一下子找到原因了

原来默认的是第一个选项,使用第二个就没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