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内层不走线的VIA无焊盘?

楼主(2012-06-01):
如题,附图

网友A:
选择在 做PAD里面,把PAD堆栈里的内层焊盘去掉,同时需要内层不走线时,切换到你设置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在 做PAD里面,把PAD堆栈里的内层焊盘去掉,同时需要内层不走线时,切换到你设置的孔

谢谢你的回答, 我手上有块板,是如果在布线层连线到VIA  该VIA 环就会显示出来,如果在该层无引线连接,VIA就无环只有孔。

网友:
    不对哈,在出光绘的时间,设置一下就OK啦,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
    Setup – Unused Pads Suppression

做库时,有个选项也要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