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过的LOGIC怎么更新到LAYOUT

楼主(2012-06-01):
RT,我是修改了LOGIC里面的元件的DACEL,不知道怎么更新到LAYOUT

用了ECO,好像不可以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在Layout中的点ECO,然后在连接一下ECO to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中的点ECO,然后在连接一下ECO to PCB

    找不到啊  LOGIC中用了ECO YO PCB不行啊

网友: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先在Layout里把相应的封装删掉,然后再导入

网友B:
    同步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属性

朋友你说的太到位了,删除操作可以同步,但是同步属性怎么操作的,点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说的太到位了,删除操作可以同步,但是同步属性怎么操作的,点哪个?

    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看,

我晕,应了那句老话“高手出场总是那么晚,那么低调”

朋友你虽然是二级会员,但是你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