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导出3D文件

楼主(2012-06-01):
pads如何导出PCB元件的3D文件,结构需要检查

网友:
你导出DXF给他就行了。

楼主:
我们结构很矫情,非要3D的emp emv文件,是不是PADS本身就不能导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结构很矫情,非要3D的emp emv文件,是不是PADS本身就不能导出来?

在导出中 选反 EMP 可以导出的.

网友A(2013-12-16):
高度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在哪里设置

元器件高度是在做封装的时候设置的

网友:
看你的PCB版本,是可以直接导出来的,导出来的时候会提示高度,你要在元件属性里面定义好高度。

网友:
元器件的封装高度,编织元件里面去设置高度,注意单位和画板区域是一样的,板厚的厚度在,层的定义里面设置。

网友B:
你可以预览 3D图 VIEW菜单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预览 3D图 VIEW菜单面

请教下在VIEW中怎么预览3D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