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式电路的一个error

楼主(2012-06-01):
个人理解应该是port的属性问题,一个入口出口上的
但是现在想将入口出口处不用分立器件直接相连,应该怎么设置
并且gndout设置上应该用什么样的port口,可以直接就连接到gnd上
求助论坛的牛人啦

网友:
你点击圆圈的位置 会出现一个错误提示的框 你看里面写的是什么错误

楼主:
后来把port的属性都改成passive就可以啦,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