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确认

楼主(2012-06-01):
   如图~  给他输入的控制电压为0~5V,放大器放大2倍,输出电压0~10V,2级三极管是起电流放大作用,这边的输入电压是为了让三极管起放大作用么,提供环境么? 是不是输出电压只受控制电压影响?还有就是这边的电阻R10是什么作用? 不知道我以上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基本上就如你分析的一样!!R10 给三极管提供偏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如你分析的一样!!R10 给三极管提供偏执电流!

那这边的 电流放大关系是 IE = IB* β1*β2 。 这是复合管的,在经过达林顿管放大。 那我输入电压那端的电流大小有什么影响啊,因为我这边的输入电压是12V/1A 的那种的电源适配器电源,可以用么,是不是只要选择合适的三极管匹配一下。主要是选择什么样的输入电压好呢?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 耐压值是需要保证的

再者考虑到输出电流 和功耗,这是调整管的最关键的3个参数!

网友B:
输出电压=控制电压/(R8/(R7+R8))和三极管参数无关。(理想状态)

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和三极管参数无关。(理想状态)

4001防止运放正向饱和,三极管基极集电极电流反向。

输入电压必须>最大控制电压/(R8/(R7+R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控制电压/(R8/(R7+R8))和三极管参数无关。(理想状态)

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和三极管参数无关 ...

谢谢你的解释,对于你的第二点,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和三极管参数无关。我还不太懂,我看的资料这里电压放大2倍没什么异议了,这边三极管和达灵顿管是进行电流放大的。你说的这点和我的冲突了哇?我现在做的是数控直流电源,老师说我的负载能力不够,我的理解是对电流放大,对于负载神马的,我理解的实在有点乱。

网友:
达灵顿管看成一个NPN。整个电路是一个压控恒压源。

“放大”是模电里最让人困惑的词了。其实没有放大这回事,模电都是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等的转化和控制。“放大”只是试图让人去理解三极管或者其他器件的工作原理的一种说法。

整个电路,电源,负载实际是一个整体。人为把哪一部分划出来。用其特性实现功能。

你再去翻翻模电书吧,做做题,功夫到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看了下,觉得楼主的这个电路有问题:
1、从信号放大角度看,中间的达灵顿管起不了电流或电压的放大作用,它只是通过运放和控制电压一起来达到控制输出的目的(即只能控制输出能量的多少,最大输出能量只等于输入能量);
2、R10是为三极管正常工作提供能量通道;
不知道楼主这块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只有知道其功能后才能对电路有更深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觉得楼主的这个电路有问题:
1、从信号放大角度看,中间的达灵顿管起不了电流或电压的放大作用,它 ...

其实这个图是我找来的,我只是想验证下我思路的可行性,我现在做的是 数控稳压直流电源设计,通过单片机控制,D/A输出一个0~5V 的可变的电压模拟量,空载时电流为20MA。以此作为基准电压(控制电压)接入图中的电路中。求解的是 :图中的这个电路是否满足我的要求,整个设计能做一个电源使用么?我看别人的设计是达到0~10V 最大电流1~2A什么的,貌似我缺的就是负载电流了。D/A后面接什么电路才能使之达到一个完整可用的电源?

网友:
建议LZ仔细看一下LDO的原理,这个应该就是LDO的内部图

网友:
对放大方面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