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怎么转EE7.9.2,原理图和PCB

楼主(2012-06-01):
pads9.3怎么转EE7.9.2,包括原理图和PCB,求具体步骤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原理图用DxDesigner还是Logic,如果是Logic,就不用想了,转不了,DxD的话,直接用EE7.9.2打开就可以了。
PCB方面,在你的程序里面,MentorGraphics SDD里面找找,应该有个Translator,下面有个PADS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
如果没有,换9.4.1,9.4.1确定有。慢慢试就知道了。

网友:
正好需要解决这个转换问题,去查了一下。EE7.9.3的DxDesigner可以直接导入PADS Logic的文件。
在EE7.9.3的DxDesigner里面新建一个Project,打开DxDesigner。File-Import,选择PADS,再选择你需要导入的Logic原理图.SCH文件,就可以导入,不过导入后是做为一个Block,而不是Board,可以直接Ctrl+C,再Ctrl+V,复制粘贴到你DxDesigner的原理图里面去。
刚试了,是可以的!

网友(2017-03-07):
PADS转EE,需要把原理图转换成PDF格式,PCB转换成8个HKP文件,lib转换成3个HKP文件,由EE导入即可.

原理图 导成PDF文档即可 操作: 1.File→Print Preview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Option,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击 Available里面的内容选择需要输出的页面Add到Sheets to Print中,Sheets to Print是需要转换成PDF文档的页面,ok后关闭对话框。 2.File→Print 弹出对话框里面的print name选择Adobe PDF, OK即可。

PADS转EE的PCB操作 方法:PCB 导出8个HKP格式文件 操作: 打开PADS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s工具,进行Translate.忽略warning.

PADS转EE的LIB操作
方法:lib导出3个HKP格式文件 操作: 1.新建lib,File→lib→Creat new lib,在Manage lib list中加入新建的lib. 2.将PCB 库及原理图库save到新建lib中. 3.打开PADS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s工具,进行Translate.忽略warning

网友(2019-04-19):
PADS转EE的PCB操作 方法:7HKP和一个网表文件;

库转换,你写的不全面,新建EE库,然后将PADS库通过 PADS TO EE工具转换,生产出3歌HKP文件,然后在导入LIB中

网友(2020-07-15):
EE不能导入PDF格式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