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设计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6-02):
最近有发现一个这样的电路,我觉得上拉电平有问题,请各位鉴定。如图,在接到3.3V 的I/O口信号线上加5V的上拉,我跟电路设计者理论,对方觉得这样接没有问题,求鉴定。
另外,补充一点,通信芯片的TXD识别高电平的最小值是3V。
注:图中的通信芯片只是个示意图。

电路示意图

电路示意图

楼主:
从灌电流方面就觉得不行啊,更不用说电平识别了

网友A:
呵呵 肯定是不好使 我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肯定是不好使 我试验过

能具体讲一下会出现什么故障不?完全通信不上还是误码率高?

网友A:
你的U1是5V供电 TTL电平输出PPV肯定也是接近5V,MCU3.3V供电输出PPV肯定也是接近3.3V,他俩这么接 长时间下来要么你的MCU烧 要么根本通信不上 抛砖引玉 ,你可以在每条通路上用2个三极管翻转一下。只要3级管集电极电压分别选3.3V和5V就可以完成转换,个人见解,抛砖引玉。

网友:
加电平转换就可以搞定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1是5V供电 TTL电平输出PPV肯定也是接近5V,MCU3.3V供电输出PPV肯定也是接近3.3V,他俩这么接 长时间下 ...

嗯,讲的很好~
不过加三极管可能会影响响应速度,通讯速率高了可能会出错。

网友(点评):
你的波特率高到多少,我想1M以下用三极管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来处理:

看了2N7002的datasheet,应该能够达到效果,不知道你有没有将这个电路用在通信电路上,UART通信,115200以上的波特率不知道行不行。,另外,光耦应该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能笼统的说行与不行, 要看两个IC 的输出电路是什么类型的

首先如果TX 是OC 或者OD 输出, 那么可以通过上拉电阻的方法简单解决(不过上拉一个是5V一个是3.3V),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输出是推挽,或者里面本身有上拉,这样直接上拉 不可取,就需要电平转换了,你所提到的三级管多速度影响 根本不是问题,UART的速度对于三极管来说太低了,除非你认为的在输入级接大电容。

网友:
不排除LZ的电路有正常工作的可能,但这种设计绝对是不附合规范的
有可能导致MCU不能正常工作。
建议LZ增加 7 楼的电路,可简单实现电平转换,而且成本也不高,2N7002应该可以应付 URAT 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2N7002的datasheet,应该能够达到效果,不知道你有没有将这个电路用在通信电路上,UART通信,115200以 ...

我们公司的产品正使用该模块电路(串口波特率为:38400)效果很好。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采用电平隔离电路!!!

网友C:
10楼说的有道理,具体还是要看芯片规格。一般来讲3.3V逻辑器件能够耐受5V逻辑,如果不行就需要考虑电平转换。5V器件接受3V为高电平,感觉余量有点不过,可以考虑像附件这样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楼说的有道理,具体还是要看芯片规格。一般来讲3.3V逻辑器件能够耐受5V逻辑,如果不行就需要考虑电平转换 ...

这个补偿电路的原理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还有1K,2K电阻比较常见,3K电阻很少见。

网友:
7#这个电路,有没有人讲解下?呵呵。。。2N7002是怎样导通工作的?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来处理:

请问一下,该电路2N7002是如何工作的?望讲解一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讲的很好~
不过加三极管可能会影响响应速度,通讯速率高了可能会出错。

呵呵  确实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上拉电阻的有无意义不大。直接用两个100R电阻。串在TXD、RXD线上即可。

网友:
是呀,有人给说说7楼的工作原理不?

网友:
一般搞个光耦就行了,HCPL-063A,

网友D: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你的MCU就只能3.3V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你的MCU就只能3.3V供电么

没有问题?你算算灌电流,主MCU只能使用3.3V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你算算灌电流,主MCU只能使用3.3V供电。

不用算,我早这样试过了,产品一样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算,我早这样试过了,产品一样出货

我很感兴趣,你们的量有多大?产品使用寿命要求是几年?

网友:
    估计mcu是5v兼容的,can芯片是3.3v兼容的。

网友:
    如果3.3V的芯片的IO口可以承受5V(像STM32F103绝大部分IO口都可以承受5V),则没有问题。 3.3V芯片选择开漏输出。若要求速度快,上拉电阻可以再小点。根本不存在影响芯片寿命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扯淡的设计,如果是同电平的就不需要上拉,如果担心门限问题,就用两个mos管做level shifter

网友E(2012-07-02):
学习了,不过232通信别用这种设计,我试过,误码率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过232通信别用这种设计,我试过,误码率挺高

当时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的波特率是多少?

波特率很低24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特率很低2400

所以进一步说明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进一步说明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不要这么武断。这要看3.3V MCU的规格书 及 嵌入式程序的实现方法。 如果3.3V MCU的IO是兼容5V的,且有开漏输出功能,那么完全可以用程序模拟出一个串口。当然这种设计方法并不好,加三极管来匹配电平既便宜又好使。

网友:
不行的,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起保护作用,要不然前面的芯片很可能烧毁

网友F(2012-08-08):
引用 网友F:
不要这么武断。这要看3.3V MCU的规格书 及 嵌入式程序的实现方法。 如果3.3V MCU的IO是兼容5V的,且有开漏 ...

我再更正一下,楼主那个原理图设计的没有缺陷,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再更正一下,楼主那个原理图设计的没有缺陷,见下图。

谢谢热心的ArthurGXH,但是有个疑问,如果整个线路输出为高电平3.3V,直接上拉如何让右边的电平是5V?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中间串1K电阻就OK了

网友G:
can通信部分 can transceiver和can controler最好用同一种电平,不要像楼主这样。直接选5v的mcu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ArthurGXH,但是有个疑问,如果整个线路输出为高电平3.3V,直接上拉如何让右边的电平是5V?
 ...

这是最基本的OC/OD门    比较器的输出都是OC/OD门   输出电压取决于上拉的电压   3.3V为高时候  三极管打开   输出是0 也就是低电平    3.3V端为0V 三极管关闭 输出就是上拉电平了自然 看附件图片

OC门

OC门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n通信部分 can transceiver和can controler最好用同一种电平,不要像楼主这样。直接选5v的mcu吧

有没有3.3V的CAN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最基本的OC/OD门    比较器的输出都是OC/OD门   输出电压取决于上拉的电压   3.3V为高时候  三极管打 ...

1、你看看我的原图和ArthurGXH的图,如果直接接上拉电阻,如何实现高电平时输出为5V?
2、你的图上有个疑问,你的VCC是多少V?还有你这个是芯片的内部IO口结构吗?如果不是那还是要在外部加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1、你看看我的原图和ArthurGXH的图,如果直接接上拉电阻,如何实现高电平时输出为5V?
2、你的图上有个疑 ...

首先你要明确一点:这种上大拉好多情况是不能这么用的    只针对单片机的端口为OCOD门 或者单片机可以兼容5V电平时候才可以,当配置为OC门时候单片机内部电路自己会完成这个逻辑转换,你需要高电平  输出5V就是高  不会说你要把逻辑反向问题,具体的你可以找个具有OC输出功能的单片机看下就知道了,  或者你找你们写软件的同事问下就直达了,现在单片机全部都是多功能复用引脚,配置过程是用软件实现的。

就是说程序写1   对应端口就是5V的高电平  单片机自动会做反向处理   你配置IO的过程就是单片机自己完成这个内部逻辑转换的过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明确一点:这种上大拉好多情况是不能这么用的    只针对单片机的端口为OCOD门 或者单片机可以兼 ...

我有疑问。OC/OD输出上拉5V作为输出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如何实现输入电平转换呢?LZ的图是串口接CAN芯片吧。RXD如何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3.3V的CAN收发器?

这个是有的TI的,但是如果严格按照ISO标准,3v3的can transceiver是非标的,不能通过ISO的硬件规范定义的电平,所以最好不要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明确一点:这种上大拉好多情况是不能这么用的    只针对单片机的端口为OCOD门 或者单片机可以兼 ...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有的TI的,但是如果严格按照ISO标准,3v3的can transceiver是非标的,不能通过ISO的硬件规范定义的 ...

那么就只能用这个设计了,MCU3.3V没办法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是说可以这么接的情况   要么OD门,要么可以容忍5V电压
否则接了没什么用 而且可能烧坏单片机   所以  你的怀疑有道理   要看具体单片机而定 看TXD,RXD端口功能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有疑问。OC/OD输出上拉5V作为输出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如何实现输入电平转换呢?LZ的图是串口接CAN芯片 ...

高电平转低电平  更简单了  稳压 分压  很多办法   对单片机而已 内部多几个MOS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高电平转低电平  更简单了  稳压 分压  很多办法   对单片机而已 内部多几个MOS而已

你是说3.3V的单片机内部已实现了作为输入口的5V到3.3V的电压转换?还是需要在IO口外额外加分压电阻或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3.3V的单片机内部已实现了作为输入口的5V到3.3V的电压转换?还是需要在IO口外额外加分压电阻或稳压 ...

单片机内部电路处理好了  就是说如果你寄存器配置的是A,  就是通用IO口 3.3V直接。如果你寄存器配置的是B,就是OD门   具体内部就是设计IC的人考虑的了。简单的就像下面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3.3V的单片机内部已实现了作为输入口的5V到3.3V的电压转换?还是需要在IO口外额外加分压电阻或稳压 ...

终于找到了  给你2个图 看了就懂

结构图

结构图

寄存器配置

寄存器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终于找到了  给你2个图 看了就懂

输出设为OD,IO口外接5V上拉。
输入设为什么状态?悬浮?

网友:
这是CAN收发器,不是串口232。防电流倒灌,在RX加一个单向二极管就可以。